A6 plus充电器如何设置截至电压到3.6V?

楼主(2015-03-10):
我的A6 PLUS充电器写的是1.5V-4.2V 可调节时只有3.85V和4.2V 变化的只有充电电流 按照说明书按了半天也没法调节电压 是充电器买上当了 还是操作有问题 应该如何调整截至电压呢 我想充铁锂电池 需要3.6V截至啊

网友A:
进入充电模式,确认后当电压闪烁时,按上下箭头就可以调需要的截止电压了。

网友:
我没用过A6,但我怀疑你的电池类型选的不对。应该选铁锂电池或A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充电模式,确认后当电压闪烁时,按上下箭头就可以调需要的截止电压了。

电压不闪烁呀 接上或不接上电池 按下up就变零了 再按select又成了3.85V和4.2V切换
而且明明单片电压3.2V左右 充电器却显示8.54V

网友B:
我用A6充锂铁电包快一年了,没任何问题,不成在设置电池类型的问题,就是把电压调到3.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不闪烁呀 接上或不接上电池 按下up就变零了 再按select又成了3.85V和4.2V切换
而且明明单片电压3.2V ...

你或者上优酷看一下吧,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6充锂铁电包快一年了,没任何问题,不成在设置电池类型的问题,就是把电压调到3.6V。

如何设置呢?急死我了 弄了一晚上了饭还没吃
看了优酷到是把模式调成了3.6V 3.0A 但是充电时显示单片电压居然是8.54V 2.5A充电 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如何操作呢谢谢了

网友:
如此简单的事到你这里为啥就这复杂!我就是看说明书,那就要怀疑充电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或者上优酷看一下吧,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一忙就迷糊 谢谢 看了优酷会操作了 谢谢提醒

网友:
设置充电电压不就对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一直纠结在充电器上 其实是电池的平衡头线续接反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