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新达电调奇怪问题!

楼主(2015-03-10):
XXD 2212电机+XXD 30A电调,3S 2200mA 25C电池,遥控上油门推到顶,电机达最高速,没多一会就自动降下速度来,把油门从最顶往下慢推,速度不变,推到中间点以下,电机速度降下来。把油门放最小,电机停转。重新推到顶,又能高速转一会,再自动降下来。也就是说油门最大时,电机高速保持不了多少就自动降速了。
怀疑是油门行程问题,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发现情况更不对了。现在变成油门一推,电机转动,油门不变,电机自动停下来了。要启动又得把油门推最小再往上推,电机才能转几秒又停。

启动时,检测3S电池时响了4声,应该3声啊。
换了个好盈电调,检测这电池是响三声没问题,用好盈驱动XXD 2212也是正常的,说明接收机、遥控、电机、电池和连接是好的。
不知各位有碰到过XXD 电调有这情况的?是要怎么设置回正常状态?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电调设置出了问题。对照电调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下:电池类型、启动方式、保护模式。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电调上吧?

网友: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现在一不知道怎么解决  油门过了中 一个后买的电调停机 电调也按说明校政了 低压保护也关了 就是不行啊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应该是电调问题,每次把3S锂电识别为4S就不对,这肯定会低电压保护。所以每次推油门转了就停。
把电压保护设置为最低,这时能启动了,但油门过中点以后高速转一会,速度就降到中点的速度,往上上不去,往下能下来。

我把XXD电调复位,重新设置为镍氢电池,这时能正常工作了,但这对电池保护什么的就没了,也不会识别3S锂电池。

楼主:
上次4轴上还摔坏了一个好盈电调,一只芯片都掉下来了,焊上去也没见好,原因还没找到啊

楼主:
买的时候说是跟好盈程序兼容,之前是按好盈说明书来判断和设置的,现仔细看XXD的说明: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现在是听到BBBB四声,这是XXD说明书里所没有提到的,看来不是检测为4S电池的。
进入设置状态: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这个是正确的。但明显工作状态和设置状态用两种不同的声音来表示,不太科学。
之前是进入设置状态后,听到BB进入电池设置,再听到BB油门由高到低设置为镍电后,进入工作状态,此时开机为B的一声长音,算是LIPO自动保护了,工作也正常了。但问题是我3S锂电非得设置为镍电。
不过XXD没有设置的全部详细参数说明,我也只是看好盈的设置的,说不定人家这设置并不是镍电,算了就这样吧,能有个解决方案用就行了。

XXD内部

XXD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