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震动不断 BGM不错

楼主(2015-03-10):
高手们帮看看,就那种固定式云台,高频震动不断,原因是桨比较软?机架软?云台减震球太硬或太软?
呵呵,听听歌也不错

网友A:
减震云台五级风能拍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啊,你那晃动完全是飞机姿态造成的,跟云台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上增稳云台靠谱一些,另外你用的什么相机拍的貌似不错哦

网友B:
可以呀,没有果冻,也没看到你说的高频震动,同楼上   晃动是飞行姿态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云台五级风能拍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啊,你那晃动完全是飞机姿态造成的,跟云台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上 ...

飞机晃动是PID调的不好。可能是视频清晰度的原因,仔细看还是能看到高频震动的,就好像画面时不时的加了高斯模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没有果冻,也没看到你说的高频震动,同楼上   晃动是飞行姿态的缘故

同楼上的回复。
顺便问一下,要是PID调好后,加个300多的二轴云台,估计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云台五级风能拍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啊,你那晃动完全是飞机姿态造成的,跟云台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上 ...

相机用的狗4,银色。

网友C:
我了个去。。。这么大风还飞。我以为你这是硬挂。。。。

网友D:
这个 不叫云台这个只是减震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了个去。。。这么大风还飞。我以为你这是硬挂。。。。

确实快成了硬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不叫云台这个只是减震板吧

说得好,我觉得还不是好的减震板,好的应该配白球嘛

网友:
优酷放出来能这样效果算不错了,不愧是银狗4啊加了光学防抖还真没果冻,你用的1080P60帧拍的?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在于飞机的晃动,CMOS相机高速晃动时会产生虚影,你所说的高频振动我仔细看了一下视频,应该是因为风大飞机在调整姿态时,电机转速变化比较大时产生的振动,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电机平衡和桨平衡上找找原因,我估计用个2D增稳云台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了,话说LZ折腾这么久还没搞定啊PS:下次测试的时候换一个方向吧,你单位大门口那边已经看好多遍了

楼主:
呵呵,好的,谢谢,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