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56 96 154 减速比的区别

楼主(2015-03-10):
33 56 96 154的减速比波箱有什么区别么
我喜欢在桌子上开,不越野
也就是说喜欢低速高扭矩,能推荐下么
希望得到帮助 谢谢

网友A:
你要慢速的话154就行了,就是说电机转154圈,坦克驱动轮转1圈,有最慢的速度,最大的扭力。
注意154这个减速比的话,是超级慢的,恒龙的波箱减速比是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慢速的话154就行了,就是说电机转154圈,坦克驱动轮转1圈,有最慢的速度,最大的扭力。
注意154这个减 ...

耶,thanks

网友:
扭矩和传动比成反比。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喜好,不需要速度,就是喜欢慢速但扭力一定要大,恒龙原装扭力太低了,如果你给一点点油门慢速行驶,任意一边履带遇到障碍就转不动了,很苦恼。
你有什么新发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