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旋一定需要修正么?理想状况

楼主(2015-03-10):
请教了,因为飞机悬停,悬翼头是斜着的,拉力斜上。平衡重力和尾巴补偿力,在慢速自旋时。当前时刻和下一时刻的向上拉力方向是不一致的,前一时刻的拉力会对后面的姿态有影响。导致一定需要修正么?我画了个图。请教高手了,希望能指出我哪里思考不正确的地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学习一下

谢谢,我也是晚上调机,飞机开始由于陀螺仪没回复出厂。十字盘不平,十字盘平了,也还有位移,就在想是否这个位移是一定存在的,期待有人解惑了

网友B:
有副翼一定要不停修正才能定点,无副翼有自旋优化,陀螺仪辅助修正,在一定条件范围内可以自行保持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一定要不停修正才能定点,无副翼有自旋优化,陀螺仪辅助修正,在一定条件范围内可以自行保持定点

谢谢天籁哥。意思就是调好之后,陀螺其实可以帮助抵消跑偏。谢谢哈

网友:
天籁说的没有错, 但是也只能是一定范围内!  其实很简单,为什么悬停时候姿态是倾斜的? 理解了这个就能运用到自旋当中了!我有个帖子具体讲解了这一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看

网友C:
哦  理想状态的话,分为好多种,中心合适,无风,而且飞机状态极好,并且尾浆轴和大桨横轴在一条水平线上(只有这样,悬停时候机身是水平的),这样的话,陀螺仪就完全可以帮你定点了!

网友D:
哈哈。有副翼修是肯定的,无副翼如果转的太慢也是要修的。快的话一定时间内可以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理想状态的话,分为好多种,中心合适,无风,而且飞机状态极好,并且尾浆轴和大桨横轴在一条水平线上( ...

谢谢哈。我很早看过你的那个书,只是不知道怎么用在修正上,我原来是逆时针推,顺时针拉,还有,我也一直担心尾轴和横轴安装夹角,毕竟没看人说怎样保证平行,都是眼镜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有副翼修是肯定的,无副翼如果转的太慢也是要修的。快的话一定时间内可以不修。

谢谢哈,我调了下飞机,明天去试试

网友:
就算是自旋点都不跑也要修,不然跟不上那个节奏

网友E:
作用有限。陀螺仪是让十字盘水平。而不是旋翼面。表现出来的不明显。

网友:
我感觉实际飞行中还是要手动修正的,陀螺仪只能基本保持稳定。不过快速自旋的话可以转个几圈也不会跑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用有限。陀螺仪是让十字盘水平。而不是旋翼面。表现出来的不明显。

我是ebar,昨天用水平器自习调平之后。取了设置卡检查了,上下腰杆都是平的,然后中速自旋。不修正。大概要跑一米。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