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D10加NF6高频头与88接收机连接的通道分配问题

楼主(2015-03-10):
最近迷上了小机,使用D10控,懒得刷机,其实主要还是SUV固件太繁琐,懒得去研究了。。。因此买了个NF6高频头,接在D10上,与88接收机对频成功。但是,问题就来了,88接收机的两个直线舵机,一个分配在遥控器的方向舵通道,一个分配在遥控器的副翼通道。暂时还没接电机,估计电机很可能分配在遥控器的升降通道。请问如何才能将88接收机的各个通道正确的分配在D10控上?求指教!

网友A:
不刷机的话,难……,刷了的话,分分钟搞定,想怎么指定怎么指定
那么好使的固件,你竟然说懒得研究……比原装固件好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刷机的话,难……,刷了的话,分分钟搞定,想怎么指定怎么指定
那么好使的固件,你竟然说懒得研 ...

其实主要是一堆四轴、固定翼什么的配置在原厂固件里,刷了得重新配置。
而且白色D10原厂200mw的功率,刷了之后只有150mw。。。

网友B:
LZ nf6搞不定闲置的话出给我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nf6搞不定闲置的话出给我吧。。。。。嘿嘿

卖二手不划算,全是青龙偃月刀。退掉了,损失1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二手不划算,全是青龙偃月刀。退掉了,损失10块

网友:
鍏跺疄鏈哄瀷閰嶇疆鍙互鎷疯礉銆併

网友(2016-12-25):
楼主我的nf6高频头线断了,我想问问,之前的线是什么连的

网友:
用不了出给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