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老鸟什么牌子的金属涵道好 70MM的

楼主(2015-03-10):
请问下老鸟什么牌子的金属涵道好 70MM的

网友A:
我不是老鸟,感觉JP的很强大,价格650

网友B:
条件一般就黑旋风的。条件很好,就JP涵道,RC金属涵道、水星涵道、

网友C:
JP很好的!

网友D:
推荐JP的

网友E:
米多就买JP

网友F:
蓝岱多页 便宜声音好 就是重

网友G:
涵道风扇的效率低下 大推力注定大重量和大电流。所以只有合适的配置,没有最好的涵道~

网友H:
我也比较喜欢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