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关于双控双机头的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5-03-10):
能不能把飞机上装两个飞控 但是两个飞控的机头指向正好相反呢?比如说有时候作业时需要飞三百米…就两边两个飞手‘  一个飞手飞一百五十米 然后交接…另外一个飞手接第二个控  也就是对尾的那个控 这样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呀?

网友:
应该叫两个菜鸟飞飞机,回家练好四面悬停再出来飞吧。。。

网友:
顶上,感觉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B:
技术练好了飞几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我曾经有发双飞控的帖子,想弄加Q278982620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练好了飞几公里都没问题

目视啊……

网友:
用GPS,直接飞到目的地,或是实时图传什么的,几百米内延迟还是足以及时控制飞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视啊……

干嘛要目视!一个飞控的钱都够装一个osd了!

网友C:
apm失控设置为悬停,同样模式顺序开关机即可,用超简单模式就更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失控设置为悬停,同样模式顺序开关机即可,用超简单模式就更ok了

一个接收机能用两个遥控器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目视!一个飞控的钱都够装一个osd了!

作业时必须的飞直线……不能乱飞的。貌似osd满足不了需要啊……

网友:
这很明显是一道运用题 求飞手的智商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业时必须的飞直线……不能乱飞的。貌似osd满足不了需要啊……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接收机能用两个遥控器嚒?

看制式,pcm futaba的新款2.4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