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lus拆解

楼主(2015-03-10):
以前发过老cb86的拆机图,这次买了plus接的拆了给大家看看,用料和以前比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人工焊接的地方焊接水平也是和老版一样小学生水平
老版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553&extra=

网友A:
不知楼主是褒奖乐迪还是在贬损乐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褒奖乐迪还是在贬损乐迪呢

我只是实话实说,好的地方要表扬,不好的地方也要说出来

网友:
本来都准备下手了,看了楼主的图又犹豫了。担心没用几次就短路

网友:
期待深度评测

网友:
前阵子刚入手CB86,现在都出来plus了,貌似多了检测电池内阻的功能,,,

网友:
CB86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充电的精度感觉还不错。

网友:
得用时间来证明吧

网友:
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B:
我的PLUS有些时候乱码花屏。你们遇到没?到手两天。充电效果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工艺图~做工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PLUS有些时候乱码花屏。你们遇到没?到手两天。充电效果感觉不错

你这个是质量有问题吧,显示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质量有问题吧,显示不稳定

问了乐迪工程师, 说乱码是屏幕刷新率不够,  他给了新版本固件, 刷机后暂时没出现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乐迪工程师, 说乱码是屏幕刷新率不够,  他给了新版本固件, 刷机后暂时没出现花屏了

嗯,这种情况是刷新率的问题,固件bug,就是上一屏显示的内容没被清除新的内容又显示了。

网友:
我的CB86没有电量显示,不知道冲进去多少电啊,,,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新款我有测试,一个字 ”强“

网友:
我是玩固定翼的,用3S的电池,便宜的平衡充容易伤电池,而且最大的问题是3组电池用简易的平衡充,出现4.2;4.2;3.8(或不到3.8V),用了CB86plus,先放电,再充,都正常了

网友D:
乐迪搞那么完美的功能,可惜最最重要的电流只有6A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D:
乐迪搞那么完美的功能,可惜最最重要的电流只有6A

如果总电流是6安是很小的充电流。但CB86号称是每个**并充非串充,每个芯6A,3s岂不是18A?反正我用的时候每个电芯的充电电流显示6A左右。按这样理解6S岂不是36A?配20A电源岂不是要烧?

网友:
这个是手工焊的?不是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