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首飞 ·首炸

楼主(2015-03-10):
之前玩船···从接触飞机至今天炸机历时一个星期···潜水看帖学习3天···制作飞机两天一夜(上一个帖子有制作过程)···休息一天··调试准备一天··傍晚首飞····因为没拍视频·下面是文字叙述炸机过程及尸体
没有模拟器··所以从未练习过···只能把各个通道功能及姿态烂熟于心··第一次做飞机感觉很有信心··滑行4米左右50%油门就拉起来了(推重比过1了),还是没练过的缘故,升降舵推猛了,飞机呈火箭姿态垂直攀升,因为旁边有路灯,所以没调整·垂直攀升至路灯以上降低舵位马上就平稳飞行了··心里顿时松了口气,但还是怕炸,就转了一圈,想降落,只松了油门··没拉降舵,油门都松完了还是很平稳的滑行··而且姿态比推油门的时候还稳,这时候才想起没拉舵··因为没推油门完全滑行,轻轻一降舵马上头朝下了··赶紧满油门拉起··可惜晚了一点点,机身已经拉平了··可惜也迫降了···如果再高一米就不会炸···左前轮先着地··轮子也蹦丢了,桨也炸了··机头受损··不过还是很满意的···因为短短接触几天做的能飞的这么好很是自豪,看很多视频做的都没飞起来就炸了··呵呵··(可不是嘲笑别人哦),还有就是没练过模拟就首飞还能转一圈··感觉虽炸尤荣····下面是尸体,最多半天就能满血复活了··哈哈····
顺便请教个问题··之前配的8寸桨·推重比过1了··现在炸了···手头只有个6寸半的桨(7寸的桨尖受损修过)不知道装上能飞不

网友:
6寸难飞起来

网友A:
按你的描述,你已经飞不错了,机身没什么大损失,如果再有模拟器练练,就没问题了!祝你爽飞!

网友B:
看你文字的描述,你的升降舵是怎么样,升,遥控下拉,降,推

网友C:
第一次飞有这个成绩真心不错~!

楼主:
是6寸半···呵呵····明天修好了试试····反正手头也没桨了···万一能飞呢···之前用8寸推重比算算都1.2了···换个小点的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飞了一圈感觉这个第一次做的还可以···起飞后油门全收滑行状态比推油门了还稳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你已经飞不错了,机身没什么大损失,如果再有模拟器练练,就没问题了!祝你爽飞!

呵呵··多谢夸奖···自我感觉也很不错···定的天九后天就到了···也有模拟了···第一次做第一次飞这个效果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文字的描述,你的升降舵是怎么样,升,遥控下拉,降,推

没练过模拟··所以调的都是升就上推·降就下拉··左巡航左手左,右巡航左手右,左转舵右手左,右转舵右手右,这个得记好··呵呵··忘记了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飞有这个成绩真心不错~!

呵呵··明天修好了先用6寸半的桨再试试···应该不会再炸了··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上面我说的升舵突然拉满飞机呈火箭姿态垂直上升正常吗····还有个就是油门全收滑行为什么比推油飞行还稳呢···有其他高手也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

楼主:
多谢夸奖··可惜炸了··不过已经修好· ·下午准备再飞

网友:
接着努力!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再接再厉!!

楼主:
呵呵··已经炸了几次了·彻底炸废了···正在继续下一架

网友(2015-05-26):
引用 楼主:
没练过模拟··所以调的都是升就上推·降就下拉··左巡航左手左,右巡航左手右,左转舵右手左,右转舵右 ...

哈哈,刚开始跟我一样的,升降舵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练过模拟··所以调的都是升就上推·降就下拉··左巡航左手左,右巡航左手右,左转舵右手左,右转舵右 ...

升降反了,副翼呢哪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反了,副翼呢哪个手?

副翼左手啊·

网友E:
看描述  好像升降舵是反的
应该是  拉杆——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描述  好像升降舵是反的
应该是  拉杆——升

升降没反··副翼反了··

网友:
太丑了。。。。我的第一台 都比这个好看

网友F:
坚持到底

网友:
吆西,8错

网友(2015-06-28):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上面我说的升舵突然拉满飞机呈火箭姿态垂直上升正常吗····还有个就是油门全收滑行 ...

这说明你的电机下拉可能不够,或是飞机主翼和尾翼不在一条拉力线上,注意检查尾翼升降舵面,如果以上都正常,检查飞机重心位置是否正确,一般这种机型重心位置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还有练习飞行模拟器飞行是必须的,主要是减少炸机成本,在模拟器上练成大脑条件反射,会对以后技术有很大的帮助,很多飞手常年坚持练习模拟器的。我的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练过模拟··所以调的都是升就上推·降就下拉··左巡航左手左,右巡航左手右,左转舵右手左,右转舵右 ...

飞行固定翼确定是什么手很重要,先了解各种手,然后确定自己最适合的手,不要练成奇怪的手法,建议有一块玩的魔友,和他们的手法相同,便于以后交流学习,最常见国际惯用的有四种手式,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以后的飞行带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行固定翼确定是什么手很重要,先了解各种手,然后确定自己最适合的手,不要练成奇怪的手法,建议有一块 ...

呵呵··我们这里貌似就我一个人玩··没人带···不过现在练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这里貌似就我一个人玩··没人带···不过现在练的差不多了

那你现在是什么手

网友G:
新手炸机的主要几点,飞的太远看不清姿态,离去飞和归来飞打错舵,转弯不增加高度,倒飞打错舵,降落距离太短速度过快,顺风起飞,顺风降落,对障碍视觉判断错误等。希望大家一起进步

楼主:
什么什么手··?控吗··之前的入门控是美国手···后来的天9是日本手··感觉还没之前的廉价控用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炸机的主要几点,飞的太远看不清姿态,离去飞和归来飞打错舵,转弯不增加高度,倒飞打错舵,降落距离太 ...

炸了N架··现在基本差不多了··不过都是自己DIY的KT机··成本低···只要有时间···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到是炸坏过两个电机和一大堆桨··呵呵···现在不会秒炸了·
主要是场地限制了· ··只有工业园区有空地···但能提供起飞和降落的地方不多···又希望练练起降····起飞还好··就是降落··只有一条新路未通车··太窄··有时候绕几圈降不了··在天上关油滑行感觉很慢也很稳··可到跟前了感觉很快··只有升舵加大迎角来减速降落····要么草降··有次草降·感觉全是草·可去捡飞机的时候看到不偏不斜整好撞上一个树桩···电机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