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BTU什么时候可以支持Phantom2?

楼主(2015-03-10):
买了DJI的BTU,装在Phantom2上,但无法正常使用。后来才知道,BTU可以支持NAZA,但不能直接支持Phantom。把Phantom连上电脑,重置BTU,偶尔可以使用BTU,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机APP通过蓝牙来配置Phantom的,但断开蓝牙(或退出APP),再次进入APP后,就又不能使用了。这说明硬件上,BTU是可以配合Phantom工作的,很可能还是APP的问题。希望DJI尽快更新APP,用电脑对Phantom设置还是很不方便。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是vision还是v+的呢?btu只有phantom vision以下的机器主控,还有naza v1主控才支持另购的btu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是vision还是v+的呢?btu只有phantom vision以下的机器主控,还有naza v1主控才支持另购的btu的 ...

就是Phantom2+H3-3D云台,里边是NAZA V2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Phantom2+H3-3D云台,里边是NAZA V2主控

你接了can hub接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了can hub接口了么??

直接插在精灵2上的CAN总线接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插在精灵2上的CAN总线接口的

接上去之后,设备打开蓝牙,再打开app,就显示固件版本不够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去之后,设备打开蓝牙,再打开app,就显示固件版本不够要升级?

对的!
但用Phantom的调参软件重置BTU,有时是可以用APP通过BTU连上Phantom并调参的,但一旦退出,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但用Phantom的调参软件重置BTU,有时是可以用APP通过BTU连上Phantom并调参的,但一旦退 ...

你换一个btu模块!说固件有问题的话是btu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btu模块!说固件有问题的话是btu模块的问题

是这样的么?但我在坛子里看到DJI的技术支持曾经回复别人的帖子说BTU支持NAZA,但还不支持Phantom,APP还在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么?但我在坛子里看到DJI的技术支持曾经回复别人的帖子说BTU支持NAZA,但还不支持Phantom,APP还 ...

phantom当然不支持,接上去是没反应的,naza是支持的,但是部分会提示固件版本过低
我回答的都是naza飞控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当然不支持,接上去是没反应的,naza是支持的,但是部分会提示固件版本过低
我回答的都是naza飞 ...

我晕,我说的都是Phantom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我说的都是Phantom上的问题...

我也晕了我,现在才明白你问的问题!phantom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