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烧电调烧电机求助

楼主(2015-03-10):
新手入坑,打算做条深v,买套材,敷玻璃钢一步步都趟过来了,但最近配动力被搞残了。

求老鸟诊断问题

先说配置:
  •   5200 2s 5c电池
  •   50A无刷双向电调
  •   H2212无刷电机
  •   富斯GT2B枪控

再说遭遇:
  第一次
   接好电池,电机,电调,接收机
   推油电机转动正常
   然后把舵机插到接收机,几秒钟后电调冒烟烧毁。。。

  第二次
   重新买了个电调
   接好电池,电机,电调,接收机
   推油电机转动正常
   然后把舵机插到接收机,转动方向,舵机转动正常,推油门,电机抖动一下无反应,几秒后电机冒烟烧毁。。。

细节补充:
  •    最开始的时候接收机通道有插错过(也可能有插反),电调插到了一通道,过了一会发现错了就拔下来了,接收机很烫但没冒烟;
  •    接好电路,在发射机关闭的情况下接电池的瞬间,电机和舵机都会抖动一下;
  •    新手表示每次都是插上舵机后出的问题,怀疑是不是跟它有什么关系

新手定位问题能力为0啊,现在已经不敢再接了,也不敢再买电机回来试了,哪位大神帮忙定位下原因吧,拜谢了-
似乎都觉着我的搭配有问题,大家也可以推荐一套搭配,电池,电调,电机52厘米的深V,用的33MM二叶桨

网友:
电调通电  舵机 和电机动是正常的 烧舵机有可能是接反了或者电调质量差 输出的电压不稳 高于舵机额定电压  电调烧了这不好判断  描述的更加详细才能断定

网友A:
5C电池打算跑多大的船?还是打错了?
你就不能单独检查一下舵机吗?
电调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跑船不要买太差的电调,要买专门为船设计的水冷电调,买口碑好的产品。可能价格稍微高一些,但你现在这样折腾花钱不是更多吗。

网友:
再就是如果设备质量过关的话,接收机上面的插头插反只会不起效果,但不会烧。

网友B:
为何你老要接电后再插上舵机?一般舵机或电调接接收机插反了都没事的,当然那是插好再接电的情况下。H2212是外转子,不好弄水冷,用在船上太短了力量小,下水了也是烧.....你应该正经的买个船用电机,另外你用的是2s电,50a电调不行,要么低kv(3000以下)配高s锂电,要么高kv配120a以上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电池打算跑多大的船?还是打错了?
你就不能单独检查一下舵机吗?
电调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电池是临时,请先忽略
请问舵机要怎么检查呀
电调是船用水冷电调,没有品牌,麻烦推荐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老要接电后再插上舵机?一般舵机或电调接接收机插反了都没事的,当然那是插好再接电的情况下。H2212 ...

插舵机前有断电的。
请问需要配3s吗?

网友C:
我没玩过无刷,,但可以学呀,,我感觉很容易,,你买的时候问下店家是船用的不,,买船用的电调,电机再看想多快,就用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舵机前有断电的。
请问需要配3s吗?

要速度快的话2s相应的电机kv要高于4000+,而且你的电调得换120a的,所以推荐你换3s电加3000kv左右的,比如2040电机加个水冷。

网友(2015-04-30):
收烧掉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