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甲醇机上 不了油

楼主(2015-03-10):
15级 toki 甲醇
发动机
,
在发动前,先将油针顺时针收紧,然后再逆时针转到1.3圈的位置, 先用手捂住化油器口,逆时针转动桨,但化油器上不了油。
邮箱半箱油,位置高度怎么放?

网友A:
吸油管上了重锤吗,重锤高度应和油针位置平行,如果不是很平也不会导致吸不上油,我认为是油箱问题

网友B:
这个是没有密封好好吧,应该检查有关或者油箱是否漏气,油箱的位置会影响供油,但是这个不是油箱位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油已经上到 油嘴边了,分析原因:
1、油箱的螺丝没上紧,导致2片盖板漏气,上不了油。
2、手指按住风门,风门开大
现在离发动还差一步!!!
油门关小,或者开一半,油针从1.5圈开始,往外逐步增加, 可是, 发动机一点动静没有!
热火头拆下来通电,红的。
要么上电动机启动?

网友A:
油门开到怠速位置,吸几口油后最好用电启动,现在已不是原始年代了,用手发动还是挺累的,没经验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油上到油嘴边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你吸点油弄到化油器里看看着不!我还是怀疑汽缸里没进油只要汽缸机油了最起码能着一会。你怠速油针开了吗?
油上到油嘴了的意思是 化油器里满了没往下漏是吗 ?

楼主:
上到油嘴了,就是那根管子里面看到充满油,里面有没有,就无法判断。
怠速油针和副油针没动过, 主油针1.5圈。
马上订一台启动器

网友D:
也可以滴2滴油到化油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