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钻云 怎么知道有没有航线?

楼主(2015-03-11):
想玩钻云 怎么知道有没有航线?

网友A:
如果平常没有看到过飞机从头上经过,再根据当地民航机场距离判断一下四边航线。就行,**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可以看百度天眼,在中国领空所有的民航飞机都可以实时查询航向、高度和速度。军机查不到。

网友C:
有一个软件叫 flightradar24,提供实时航班信息和位置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E:
不作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