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推荐个 好的平衡充 !

楼主(2015-03-11):
新人 求推荐个 好的平衡充  ! 不考虑 价格问题!当然也不要太奢侈!  1000 左右的就行!多谢大神们!

网友A:
一步到位,果断308

楼主:
前辈 A9全称是什么?  然后我看有很多牌子的  牌子有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果断308

是这个吗?

楼主:
是的话 那就弄一个吧! 看着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话 那就弄一个吧! 看着 很不错的样子!

这家质量和售后比较靠谱(我现在是用的他家入门款6X80C,三年了就换了一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质量和售后比较靠谱(我现在是用的他家入门款6X80C,三年了就换了一个小风扇)

哦哦  多谢 多谢 那就这里买了

网友:
A6就足够了 别说新手 好多老鸟都一直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多谢 多谢 那就这里买了

(我指这家品牌哈)购买渠道选诚信度高的,尽量去官方旗舰店售后方便。

网友B:
预计一下能飞到多大电池,这个厂家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计一下能飞到多大电池,这个厂家有保障。

我个人 准备一直 飞下去 固定翼  直机  四轴航拍 都玩 怎么也能飞到 10000MAH的电话此 吧!

网友:
新手,A6+保姆,足够

网友:
A6,A9都可以

网友C:
楼主真不差钱,充电器预算要一千的话,电池预算岂不要三千?有三千的电池,模型怎么也要花掉大1万吧。。。

有道是:钱多,XX,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不差钱,充电器预算要一千的话,电池预算岂不要三千?有三千的电池,模型怎么也要花掉大1万吧。。。
...

不是说劣质充电器 和 电池容易发生事故吗? 我可不想把房子烧了啊  因小失大啊! 再问下 电池买花牌 应该可以吧我查了好久 格式 花牌 富力 算不错的了!求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劣质充电器 和 电池容易发生事故吗? 我可不想把房子烧了啊  因小失大啊! 再问下 电池买花牌 应该 ...

没有什么百分百安全的充电器和(聚合物)锂电。波音787上用的汤浅的锂电(充电时)还起火了呢。此外,没有一个动力锂电能PASS穿钉测试,炸鸡之后根据不同破损程度,锂电都有一定比率的自燃的风险。雪佛兰电动车沃蓝达的撞击测试车,撞击测试两周后,在库房里电池自燃起火,你的模型也有此可能。

锂电的危险性注定充电时你必须人在边上。

至于安全性,价格100不到的B6和上千的充电器没任何区别。也从没一个电池品牌是以安全性著称的。目前技术条件下,电池的安全性和容量是相悖的。你可以去买安全的磷酸铁锂电池,但你的模型续航能力将大大下降。

网友:
我觉得UNA6或者A9一直不错,玩模型快10年了,A6从没让我失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