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有没有躺着中枪的

楼主(2015-03-11):
年前购入一家kds5.5,首先表扬下结构设计的确实不错,但是不得不吐槽一下,安装过程中,大小问题不断,导致我一直龟速装机中,前天终于到了要调适阶段,结果发现主轴是弯的,联系卖家,没反应中。。。无奈自己用顺丰加急购入一包主轴两根。结果令我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的是,这两根TM的也都是弯的。看来不是偶然事件,估计是加工设备精度就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中枪的?

网友A:
果断升级冰人主轴换NMB轴承

网友:
不会吧,本地没有类似情况。LZ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从老款550玩到5.5,本地一起的n个5.5爽的不得了,楼主中奖了,可以透露下卖家不

楼主:
买家不透漏了,厂家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升级冰人主轴换NMB轴承

冰人有kds5.5主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有kds5.5主轴吗

7075工作室,冰人因该有呀(去群里喊一声)

网友B:
有加工常识的应该知道,主轴尾轴横轴都需要经过无芯磨加工,如果不直,那根本没法进行研磨,更不要说是连续几个都会弯,应该是检查方式错误,不是放在桌上滚动,可以装上机,看主轴的中心点跳动,如果有跳动,那才是弯的,再说,如果弯的,那根本装不进主轴的轴承固定座,不同心怎么能装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工常识的应该知道,主轴尾轴横轴都需要经过无芯磨加工,如果不直,那根本没法进行研磨,更不要说是连续 ...

要不要我发视频上来,主轴座是硬插进去的,甭说顺滑了!不装桨启动电机能感觉到主轴中心点很大,很直应该是个小点才对。用一硬物接触主轴顶端转动电机,也是简短性接触。我想问你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还好我的是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我发视频上来,主轴座是硬插进去的,甭说顺滑了!不装桨启动电机能感觉到主轴中心点很大,很直应该 ...

请将这个主轴寄回给我们,我们用跳表去检测跳动值,谢谢可加我QQ6743155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将这个主轴寄回给我们,我们用跳表去检测跳动值,谢谢可加我QQ674315567

可以,反正三根也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将这个主轴寄回给我们,我们用跳表去检测跳动值,谢谢可加我QQ674315567

地址给我一下

网友:
深圳市平湖镇凤凰大道凤门工业园固朗公司 品质部 莫经理 0755-84006650

网友:
我的老版550的主轴还挺直的,炸鸡时把两只大桨打碎了主轴都没弯。

网友:
我的炸了两次,主轴还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我发视频上来,主轴座是硬插进去的,甭说顺滑了!不装桨启动电机能感觉到主轴中心点很大,很直应该 ...

兄弟你先静下来  好好看看    首先5.5.的主轴 轴承座不能随意拧上那三个螺丝上紧就行了   我是这样弄的  首先把主轴装到轴承座里     然后在上那三个螺丝  在上紧螺丝的同时  要边 上一下  动 主轴  看看顺不顺知道把螺丝拧紧  主轴顺滑的自由掉落为止  这样 就好了    应该不是主轴弯的原因   好好检查一下   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先静下来  好好看看    首先5.5.的主轴 轴承座不能随意拧上那三个螺丝上紧就行了   我是这样弄的   ...

谢谢,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发视频,要是发个视频大家就都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发视频,要是发个视频大家就都清楚了

这种飞机主轴一般不会弯,你是用肉眼看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