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2陀螺仪,十字盘调平之后,中速自旋跑偏,求教高手

楼主(2015-03-11):
请教高手,我陀螺仪重置了,选项三之后,出来用调平器,上下腰杆十字盘都是水平的,飞机中速自旋,一圈要跑一米,求教怎么弄,多谢,飞机刚刚才换了,主轴。横轴。尾轴,浆都是好的。谢谢高手了

网友A:
我不是好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你是不是沒有調好鎖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好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你是不是沒有調好鎖尾啊?

额,但是悬停锁尾很稳。高速急停,刹车也很好,推满油有不跑啊,问题是自旋飞机偏,比如逆时针,往右飘

网友B:
中速自旋受各种因素影响都要跑,越慢跑得越多!正常!
一点不跑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速自旋受各种因素影响都要跑,越慢跑得越多!正常!
一点不跑不可能的!

谢谢高手回复,我现在都有强迫症了,觉得飞机没调好。原来k8可以自动微调。也没经常自旋,都是慢速修正,现在换陀螺了,动作也需要加速自旋了,就发现这问题了,看来还是要靠手

网友:
同样的问题。 。。   据说 陀螺重置后 正常。但是我重置过发现 头几次正常 。后面调试的时候 切中立点选项舵机还是会动弹。。 还是的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调整。。。。。

网友C:
        ebar v2 十字盘调整,本调整是在 已经设置好 陀螺方向 ,舵机方向的前提下 做的。
       首先微调全部清零 然后进设置1 。Bar Monitor的调整 把数值全部通过 遥控的微调调整为0,(pit 不要管)我发现 微调的范围较大。经常会加到 50个点才会跳1个数值,所以我就取中间值来调零。
       然后把舵机臂 全部调整成 大约90度。 然后在选项3 里面把舵机臂调整到90度。 这个一定要注意。是 退出选项 三、Servos设置后 90度。我发现有的时候 ebar v2 在 在设置十字盘舵机中立点的时候舵机会移位。还有选项四、Controls  里面的zero也很奇怪。也是调整出中立点,但是 实际退出后中立点又移位了。所以 我现在都不理设置的zero的中立点,尾部的中立点倒是可以用  选项四、Controls  的zero 选项来确定。
       等舵机臂的 90度调完,你推下油门。有时候会3个舵机不同步。造成 正正负螺距的时候 十字盘不平。 无奈。我没找到方法解决但是飞的时候没啥大感觉。我只能0螺距的时候调平,正负最大螺距通过拉杆调整到十字盘大约一样就好了。

        这样调整完你就可以装上旋翼头调整大奖夹调整大奖夹的拉杆 , 我是用遥控 0度 的方式来调螺距0度。就是 遥控0度的时候大奖0度。如果用 设置器的中立点调螺距我发现会调不对。,等调好0度以后再用设置器 调整循环螺距。 然后 设置下 集体总螺距。 经常 会有 正负螺距 不一致的情况。  是用遥控的调整舵角设置 来平衡正负螺距的差异。。。。。

(有兄弟说 舵机移位需要恢复下出厂设置。 恢复后就ok了,回头我试下。。。这个不确定。)

试了 重置。发现 重置后会正常。但是 多调试一会就会有舵机在中立点选项里移位了。。。 奇怪。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但是按照我一上的方式来调整 效果还是很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ebar v2 十字盘调整,本调整是在 已经设置好 陀螺方向 ,舵机方向的前提下 做的。
       首先微 ...

多谢河马兄回复啊,那个说重置了就好的好像是我,的确重置之后,退出,推螺距用水平仪都是好的,之前退出3选项之后,就会出现不平的现象。此外
后面那个zero暂时还不懂你说的跳一下是啥意思,只是现在自旋已经大为缓解,基本中速自旋跑的很少,高速可以定点。够用了。多谢了~~~

网友:
地主这是要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