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8#16二代问题

楼主(2015-03-11):
请教808#16二代问题
广角135度的那种变形问题用软件是否可以解决?
还有都在说这个摄像头比山狗好很多,是否是真的?

网友A:
可以用软件解决,矫正效果取决于软件本身和你自己的能力。效果比山狗好点,主要是色彩还原得比较真实。但是噪点稍稍偏多

网友B:
比狗轻,小巧,但是没有相关的云台。
所以,fpv可以,航拍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