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怎么叫,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的人

楼主(2015-03-11):
事实上电调其实根本没有可以发声的零件,也不会叫,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也就是无刷电机可以当音箱使!!

顺便问问各位大神,电机里只有线圈和磁铁,这个是咋做到的?

网友A:
喇叭也是线圈和磁铁组成的。

网友:
一楼回答赞!

网友:
这线圈和磁铁就相当于扬声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也是线圈和磁铁组成的。

喇叭里还有可以震动的膜,电机里可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里还有可以震动的膜,电机里可没有啊

震你知道震动能发声,为什么不相信电机会震动呢?

网友:
有声音是因为电机高频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传入人耳引起鼓膜振动,在人耳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听觉器官,最后刺激听觉神经,听觉神经将冲动传到大脑听觉中枢,最终引起听觉。所以你就听到了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你知道震动能发声,为什么不相信电机会震动呢?

你的意思是让电机的转子以每秒几千hz的频率振动吗?
那我知道我的电机和电调是怎么烧的了。

网友:
电机本来就是个扬声器

网友:
电机震动发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电机的转子以每秒几千hz的频率振动吗?
那我知道我的电机和电调是怎么烧的了。

你不要老抓着这个响声不放好么这个响声是电调输出到电机,让电机高频振动产生的
电机就是磁铁+线圈,和音箱原理一样,只不过没有振动膜,振动是靠转子和磁铁本身,
就因为这样,所以电机这种玩意发出的声音音质非常非常非常差,不然干嘛没有那种起飞前放一首MP3然后飞的电调(大误

别以为几khz很高
就是普通电调,基本上电调输出到电机的pwm波频率至少是8khz,高频率的驱动波形是顺滑控制的基础!
注意,是正常转动的的时候
所以飞行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高频的“嘤嘤”的声音
blheli等固件还支持更高的11k乃至22k频率输出
这时基本上就听不到高频的不悦的声音了
代价就是电机发热会稍微大一点,注意是大一点

跟你说,你烧电机烧电调和这个响声根本就没啥关系
关键是你插拔的动作,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插拔的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电调本来就有问题,插拔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把MOS烧掉导致相间短路而烧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电机的转子以每秒几千hz的频率振动吗?
那我知道我的电机和电调是怎么烧的了。

烧电调和电机震荡1毛钱关系都木有。可以给电调编程让电机唱歌,你行不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电调和电机震荡1毛钱关系都木有。可以给电调编程让电机唱歌,你行不信?

我反正信了
当年把天行者弄成上电就唱生日快乐
结果被他们吐槽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信了
当年把天行者弄成上电就唱生日快乐
结果被他们吐槽了好久

洒水车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电调和电机震荡1毛钱关系都木有。可以给电调编程让电机唱歌,你行不信?

那你也这么试试,看看烧不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5716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老抓着这个响声不放好么这个响声是电调输出到电机,让电机高频振动产生的
电机就是磁铁+ ...

我也觉得可能是电调有设计上的缺陷,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保护。
但我同样不信市面上的电调都能把这方面的保护做足。

我再把情况整理一下,电机在叫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功率不小的功放在驱动一个喇叭。电调的输出功率可以轻轻松松几百w,而电机的转子可比喇叭的薄膜质量大多了。这跟在驱动一个蜂鸣器完全不一样。在这个状态下,快速插拔电池带来的电涌烧点东西简直太正常了。

你要是觉得这事不可能发生那也不用注意什么,只是真烧了东西别后悔就行。或者你可能是大神中的大神,这事对你来说就是常识,不过我可不觉得所有人都清楚这个事情,写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信了
当年把天行者弄成上电就唱生日快乐
结果被他们吐槽了好久

求指教怎么搞的 感觉很欢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里还有可以震动的膜,电机里可没有啊

整个电机外壳就相当于膜了,可以参考动铁喇叭的结构

网友:
有刷 电机  也会叫哦    不光电机  电脑硬盘 里面控制磁头寻道的线圈 叫  音圈     很多 变压器 也会叫 开关电源里面的 开关变压器  电感等 线圈都会叫   只要频率在一个范围内 人耳都能听见  其实  只要能震动 频率合适 任何东西都能发出声音

网友D:
记得有个新闻,是一个工地,吊车的钩子上,挂根铁丝,搭到潮湿的地面上,就能收到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