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

楼主(2015-03-11):
植保机用的naze飞控起飞总是往右斜着起来,飞的时候也会往右边靠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摔过以后才出现这样的现象。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电机不水平,电机座歪了或者机臂就歪了

网友B:
炸过的 换了亚.

网友:
有可能是飞控不平衡导致的,上只能机
照片看看

楼主:
是电机问题,终于弄好了,谢谢

网友C:
植保机用的naze飞控

网友D(2015-04-20):
注意楼上语气,哪吒咋了,还有人用直机悟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