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PPM和PPM,RSSI(PWM)信号的功能和区别

楼主(2015-03-11):
最近喜欢上了航模,在接收机遇到很多问题,求教有懂的老玩家,不胜感激!

楼主: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接收的信号强度指示,无线发送层的可选部分,用来判定链接质量,以及是否增大广播发送强度。
PPM(脉位调制):遥控控制和接收以及电调油门控制舵机控制的信号,主要变化相对位置(相位)
有没有补充的?还有CPPM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模型中PCM PPM PWM信号有人了解不?

网友A:
ppm输出的是模拟信号,pcm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打个比方如果发射机输出的是ppm信号,那么假设它输出“圆”这个命令,则它会输出圆这个图形,因外界干扰,这个图形会扭曲,比如变成椭圆等等,这时接收机接受的信号就是被扭曲的这个圆的图形。
若发射机是pcm信号,那么它输出“圆”这个命令时,它会输出“圆”这个字体,即使被外界干扰,这个字体被扭曲成艺术字,接收机仍然能辨认出“圆”。
从而pcm比ppm抗干扰性更强,但兼容性更差,比如各个国家的人都能识别出“圆”这个图形,但他们不能认识“圆”这个汉字一样。

以上百度

PWM脉冲宽度调制 的一种编码
用于接收输出信号给舵机  飞控 电调等
是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是数字信号

比较抽象   自行百度相应的 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输出的是模拟信号,pcm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打个比方如果发射机输出的是ppm信号,那么假设它输出“圆” ...

十分感谢您耐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