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请问没有三段开关就不能飞四轴吗

楼主(2015-03-11):
我的天地飞6通道。型号:6X-A
只有5通道是两段开关,现在想飞穿越250  +CC3D飞控,说要三段开关,难道没有就不能飞吗,请前辈帮忙。资金有限,暂时就飞飞视距之内。

网友A:
如果是APM飞控,两段开关也能飞,只飞两个模式呗。例如:模式一为自稳,模式二为GPS定点。CC3D没用过,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PM飞控,两段开关也能飞,只飞两个模式呗。例如:模式一为自稳,模式二为GPS定点。CC3D没用过,不懂 ...

RE: 遥控,请问没有三段开关就不能飞四轴吗 [修改]  还可输入 已输入 0 个字符 个字符 .您有 个未使用的附件   查看|使用|删除
您有 个未使用的图片   查看|使用|删除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PM飞控,两段开关也能飞,只飞两个模式呗。例如:模式一为自稳,模式二为GPS定点。CC3D没用过,不懂 ....

网友:
可以用的,到3段开关校准时你就拨你的2段开关跟着就行了,一次不行就多做倆次!!

网友B:
可以。但会牺牲某个模式。比如,GPS、姿态、手动(或一键返航)应该设在一个三段开关上。你可以保留GPS、姿态 或者 GPS、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会牺牲某个模式。比如,GPS、姿态、手动(或一键返航)应该设在一个三段开关上。你可以保留GPS、姿 ...

手动是什么意思,是既没有GPS也没有姿态吗,还有接线怎么接的有图吗
谢谢!!!

网友:
可以,只用两个模式,模式1全自稳,模式2半自稳,模式3是全手动但平常很少用,除非你是高高手。另外好象你给我发过信息,加上好友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