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速度可以上 180Km 的竞速卡 车架及设备,大神显灵

楼主(2015-03-11):
求推荐 速度可以上 180Km 的竞速卡 车架及设备,大神显灵

网友A:
你太能想像了,车过100KM都好难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能想像了,车过100KM都好难控了

上次看视频 不是有个 美国的 搞到 200多公里?
有个朋友非要我帮他搞到这么快的车
说是要参加 直线竞速赛

网友B:
XO-1吧,出厂160km/h。180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O-1吧,出厂160km/h。180太难了!

XO-1 是 街跑车吧
Truggy 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NaLXbj&id=41907356144&ns=1&abbucket=3#detail

大哥你直接上链接会不会有事阿
我是想问,有没有好的 竞速卡车 推荐

网友C:
首先,越野竞速卡要上180基本不可能,这样的速度的要铲子或者专门的直线尽速车才行,比如hpi有一款直线竞速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越野竞速卡要上180基本不可能,这样的速度的要铲子或者专门的直线尽速车才行,比如hpi有一款直线竞速 ...

HPI 的是哪一款,能告知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PI 的是哪一款,能告知型号吗,谢谢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是traxxas的,但是这个车只能上70mph.看来还是要XO 1啊,但是它只能上160。看来你这要求太高了

楼主:
那谁能告诉我,最好的 竞速卡车 车架 是哪一款? 准备上 6S 电,看看急速能整到多少

网友:
那就大E,6S换大齿和平路胎最高110~120
<

网友:
或自个OP一下XO—1,两百问题不大,但似乎没有场地这样飙啊!除了赛车场!
<

网友:
XO-1上8S怕是可以

网友D:
完全可以达到 动力用1717 电机 200a电调 8s动力  用5.9的波箱装在tg上  就可以了  不过你得认真调教齿轮比 十有八九就放弃在了路上 比如我
<

网友E:
一般平跑最多也就120,基本过百就很难控制了,见过爆改XO-1的,很快,不过没有测量,结局是抬头飞起然后解体,建议楼主放弃这个坑,如果楼主一定要坚持,请每一次试车都要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达到 动力用1717 电机 200a电调 8s动力  用5.9的波箱装在tg上  就可以了  不过你得认真调教齿轮比  ...

你整过这个?  5.9 的波箱 齿比是多少? 说说你的成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平跑最多也就120,基本过百就很难控制了,见过爆改XO-1的,很快,不过没有测量,结局是抬头飞起然后解 ...

是一个朋友想搞的,回头叫他录像

楼主:
有个 计算公式 谁知道 ,先算一下理论能不能达到

楼主:
恩恩,谢谢,朋友就是想要搞个 Truggy

网友F:
我X,180KM,楼主你这是要飞的节奏吗!!

网友G:
速度 可以达到 但是 你先找个可以承受180KM的轮胎 我就可以帮你解决 本人的车 每次6S 测速 都是轮胎先爆了 4S可以承受 速度是 126KM 轮胎坑死了 好些的 4个 800 在好的 就不知道了 反正 轮胎坑非常大

楼主:
前段时间 准备上 卡斯特 1717 电机, 听你这么一说,真是没想到,轮胎是个软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