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虾艇暴力配置

楼主(2015-03-11):
         最近收了一条玻璃钢的精灵虾艇 ,长55cm,宽38cm, 60A杂牌水冷单向电调,2040无刷电机带水冷kv不明,塑料齿轮舵机。3mm软轴,附带430和436铜桨。

    我玩过电直和固定翼,手里有好多块3s电,1500mah和2200mah,20c或25c。这船头能塞下6s电,用FS-T6(学生党配置穷,请勿喷)控前几天用2200mah25c加430桨去试过,水花很小,速度目测50左右吧,虾脚离水。求教3s电的暴力配置还有这种船的重心位置。

网友A:
电装功率不够,也就跑个五六十公里/小时,换2848 3500kv 80A电调 435桨,3s 2200 35c 应该能明显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装功率不够,也就跑个五六十公里/小时,换2848 3500kv 80A电调 435桨,3s 2200 35c 应该能明显快很多

那上3660怎么样?可以并联出6s啊,就是不知电线受不受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3660怎么样?可以并联出6s啊,就是不知电线受不受得了

这个上3660太大太重了,反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3660太大太重了,反而慢

哦,果然过大了,谢谢啦

网友:
同为学生党的帮顶

网友B:
4S一下就暴力了,就这样安全的玩吧,暴力刺激的后面是各种烧,和散架,学生的话就让它陪你安全的度过青春期吧!烧电机前的视频,忠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一下就暴力了,就这样安全的玩吧,暴力刺激的后面是各种烧,和散架,学生的话就让它陪你安全的度过青春期 ...

谢谢忠告,昨天晚饭后跑了一下,联轴器的一颗米花塞卡死在中间没卡紧电机轴,减速转弯联轴器就脱出来了,妈蛋停在水中了,风动船太大没带来学校,我也不敢下水去捞,结果就这么飘了一夜,今早早起跑去水边捡回来的......还好船里滴水未进,要不然估计早沉了。暑假回家之前我是不敢再折腾了,果断买哥俩好粘死电机轴和联轴器...以后电机带联轴器一起换。

网友:
飘了一夜还在运气不错,最好是电机轴磨个平面出来,顶丝容易顶住平面,圆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S一下就暴力了,就这样安全的玩吧,暴力刺激的后面是各种烧,和散架,学生的话就让它陪你安全的度过青春期 ...

请问60A电调和3660电机能上4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60A电调和3660电机能上4S么

短时间行,但电机太大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