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一响,立马失控炸机,都来关注一下。

楼主(2015-03-11):
正常飞行,准备降落,准备进场时电话响起,瞬间失控炸机,手机是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的,距离遥控器比较近。为了避嫌不说品牌,但是绝对是主流的品牌控。后来做测试电信的手机干扰最大,移动的稍微好一些。不知道你的周围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时只有这一个控,后面准备拿其它品牌的控分别实验一下。今天发这个帖子,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在飞的时候手机尽量不要放在身上。二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
3G网络的频率好像和2.4接近吧……

网友:
有这等事发生?回去测试下自己的看看!顶了!

网友:
手机一直放上衣口袋,从未试过来电失控,看来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小心为妙啊

网友:
楼主好人啊。 感谢提醒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但从来没有失控炸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无论是3G或4G手机,通话还是使用2G方式,只是上网才使用3G、4G网络。看来是你的控或手机有问题。

网友:
我们飞的时候经常来电话接电话,全飞场都没发现失控炸机的。

网友A:
FUTABA T8FG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手机没遇到过问题,只是为防万一,从来不带随身wifi

网友:
手头几个牌子的遥控,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都未出现这个问题。飞飞机接电话很常有。
建议LZ返厂查看下。是否是遥控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T8FG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大神不是用的18MZ了

网友:
用的是DSSS吧?如果是FHSS相对会好点。

楼主:
今天用另一个品牌的控做实验,(该遥控器一直都在正常使用中,使用中也没有出现过失控现象。之前好像也在飞行时手机响过,但是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还是裤子口袋里的记不清了。)实验的方式比较极端,手机是靠在遥控器上的。近距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距离超过100米(大概距离)就会有接收机红灯亮起的情况出,可见还是有干扰的。后面有机会我再陆续试试各个品牌的控。也恳请各位在有空的时候做过实验看看,非常简单,到外场飞的时候带个闲置的接收。电话靠在遥控器这头,另一处的人打电话。从不同的距离看看有没有干扰。但是就现在我还我奉劝各位,最好是在外场飞的时候把手机放在车里带个蓝牙,或者放在工具箱里。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不是要检验遥控器而是要重点检测你的手机!!!是不是开了Wi-Fi了。

网友:
蓝牙也是2.4的!

网友:
还有这事?应该是遥控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把控和手机型号都告知一下,让同款用户也注意一下……

网友B:
楼主买过graupner. mz24,说的不会就是这个控吧

网友:
我美国手,一只手电话一只手控制副翼升降。没失控过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过graupner. mz24,说的不会就是这个控吧

楼主用的FUTABA  18MZ!

网友:
还好吧。直接打电话没遇到这情况。

但是今天用蓝牙遇到情况了,不过跟你相反,我是蓝牙被控干扰了

网友:
我也经常一边飞一边打电话啊,也没试过这种情况,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我们飞的时候经常来电话接电话,但是都很正常

网友:
手机和基站连接时,电磁干扰是很大的,这个以前玩音响时就很明显,不来电时没声音,一来电,手机离功放还有一米左右都能听到电磁杂音

网友:
我上次飞着飞着。手机突然来电话。我正准备降落。飞机突然失控感觉是砍尾管。然后熄火下来。发现舵机挂一个,通电不动了,我也搞不懂是干扰了。还是舵机挂了

网友:
没有过失控现象,楼主用的是14sg?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遥控?还有手机型号。

网友:
掼手机,手机

网友:
在飞场的时候经常飞的时候来电,互相帮接电话,从未发现失控

网友:
没遇到过,回头有时间测一下

网友:
开环系统是这样的了……

网友:
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事实接电话接了好几次但是都没出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也注意了。

网友(2015-06-10):
头回听说,还是注意些好!

网友C:
电话一响 黄金万两

网友:
8FG 、3PKS、4PK 经常边玩边接电话,从无任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