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们请教个问题,500直机做钟摆时震动很大

楼主(2015-03-11):
500直机做钟摆时震动很大,感觉快要把陀螺仪震掉,感觉很危险啊,飞机无双桨,陀螺仪感度也不太高。会不会是横轴垫圈的问题?
我的横轴垫圈是硬塑料的,感觉450以前不是都是橡胶的吗?求大神解救~~

网友A:
你陀螺仪牌子。飞机配置都不说,怎么回答问题

网友B:
十字盘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是哪部分震?   如果是尾巴震的话可以把3D转速再提高一下试试

网友D:
楼主在眼前摆吗 我不懂是如何看到陀螺在震的

网友A:
基本V8  E8大动作抖动除了舵机供电不稳之外就是调十字盘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陀螺仪牌子。飞机配置都不说,怎么回答问题

你好 是k8,610,9254.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感度调高点试试

一般抖是因为感度不够高?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部分震?   如果是尾巴震的话可以把3D转速再提高一下试试

感觉整个机身都在震,3d转速是十字盘感度吗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眼前摆吗 我不懂是如何看到陀螺在震的

是飞机在震啦,震动幅度太大,感觉陀螺仪快要被震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V8  E8大动作抖动除了舵机供电不稳之外就是调十字盘感度了

是k8,用的铂金100a的bec,十字盘感度应该调低还是调高呢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k8,用的铂金100a的bec,十字盘感度应该调低还是调高呢大哥?

我才27别这么叫。。。你在软件上面选项条指针调到绿色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27别这么叫。。。你在软件上面选项条指针调到绿色区域

好的去试试~我也才20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抖是因为感度不够高? 谢谢大哥~

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