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看配置飞简单航拍可行吗?

楼主(2015-03-11):
图片无法上传,就简单说说配置吧
s500机架,极易p2,不是pro,,朗宇a2212 980 ,好盈40a,atg1047, 品牌3s 30c 5200,at9控。
FPV:普通2轴云台,带自稳。鹰眼1+,图传是创新科5.8g ...
不好意思,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接触fpv,想着弄一套简单的 试试飞,之前玩过四轴,这一套下来不到4000.,大神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欢迎,谢谢啦

网友:
怎么需要4000呢?

网友A:
另外插一句,都使用40A电调了,怎么还使用2212电机?估计启动不了

本人买的一个二手P2,F550机架,朗宇A2212-13 KV980电机搭配红蜘蛛40A电调,不需要解锁就自转。哈哈,前天被我拆掉了。

网友B:
这个鸡鸡组装完应该在两公斤左右,四只2212略显吃力,建议3508至少2216,KV值680左右。电调40A有点富余了,不换也没问题。30C 5200电池挺合适,性能好的话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插一句,都使用40A电调了,怎么还使用2212电机?估计启动不了

本人买的一个二手P2,F550机架,朗宇A ...

感觉p2飞控怎么样,飞航拍呢?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组装完应该在两公斤左右,四只2212略显吃力,建议3508至少2216,KV值680左右。电调40A有点富余了, ...

赞同,很棒!   你的配置是嘛,麻烦分享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赞同,很棒!   你的配置是嘛,麻烦分享分享,

机架550六轴,10寸桨,Pixhawk飞控,turnigy nano 5000mah 25C 3S俩并联(重了点,打算把一堆3S都给改成4S),致盈动力2212 2.0 980KV版6只,空心轴版的,的确比一般的2212猛,KV值感觉还是高了一点,估计700到800合适。5.8G图传,接收端一个5.8G接收机转wifi至手机,拿手机当DVR,不想过买个废物了,还有一个Skyzone 5.8G接收一体的眼镜。地面站,Sony平板,另加一个3G路由实时下载地图。Futaba T10J控。另外正在攒一个330穿越机,用过CC3D飞控,经历苦不堪言,弃之,换Pixhawk标准版,带数传、图传,正在折腾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550六轴,10寸桨,Pixhawk飞控,turnigy nano 5000mah 25C 3S俩并联(重了点,打算把一堆3S都给改成4 ...

感觉极翼p2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极翼p2 怎么样

设置好参数之后,飞行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极翼p2 怎么样

没有用过,从参数看是不错的,价格跟Pixhawk差不多,但是开源资料应该不如Pixhawk、APM系列吧,我也不知道P2是不是跟APM系列是兼容的,如果兼容,后续就有保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组装完应该在两公斤左右,四只2212略显吃力,建议3508至少2216,KV值680左右。电调40A有点富余了, ...

3508电机选用多大Kv值。3508太贵了,有实惠点的电机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08电机选用多大Kv值。3508太贵了,有实惠点的电机推荐吗?

两公斤的鸡,如果4轴的话,最少也得2216,建议800KV,上4S电池,10寸以上桨。起飞单个电机升力按500G算,每只电机电流4到5A。如果KV再高,2216都承受不住咧。

网友:
3108朗宇,电池3S 5500, 选择900KV还是720KV更合适,

网友:
配乐天40A电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