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户外发电机

楼主(2015-03-11):
      自制  手摇发电机。 功率最大20瓦。  发电机和变速器某宝。输出部分自制。 摇把用山地车(捷安特)曲柄 制作。铝合金锻造的,加工后才知道,这料强度和柔韧性非常好。  锯掉两端螺丝孔,中间部分从中间 纵向 再来一锯。用其中一块。  铣平,中间铣槽,形成 工字梁,减轻重量。 钻孔,攻丝,一气呵成。最后抛光。 用了两天。
         输出部分用 7805,7812 稳压。废电脑上拆了个USB插头,接上去。  其实,手机充电用7805. 是因为锂电池脆弱。 镍氢电池 完全可以直接连发电机充电 。 为防电池电流倒流,发电机上串一个 二极管。 二极管要大点,可以大电流工作。我是从 电磁炉上拆的。    手拿着发电机摇,不好握,比较累。 由于是户外用的,安装支架就重了。最后想出一办法: 山里 砍段细木棒,削尖,插进土里,发电机用绳子捆绑上面。 为了防止打滑,木棒上方削一个凹槽,发电机能卡住。  试验证明,这个方案很好。
            从此进山露营,10天都不怕没电。

给手机充电

给手机充电

给对讲机充电

给对讲机充电

给营地灯充电

给营地灯充电

给头灯充电

给头灯充电

网友:
这得摇多长时间啊

网友:
有创意,不过我觉得用太阳能也不错。

网友:
阴天也可以用

网友A:
,最少也得冲一个小时,我还真不信你能摇一个小时,还是老老实实做折叠太阳能充电器吧

网友:
太阳能电池阴天也能用,只是发的电弱很多而已

网友B:
听说用半导体制冷片温差发电,一片可以输出3v/800ma电流

网友:
这可是个体力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用半导体制冷片温差发电,一片可以输出3v/800ma电流

   温差发电 正在搞。  电流没那么大。除非用耐温300度的 发电片,但热源是个问题。  我用耐温150度的,用开水加热,温差60度,输出 400多ma 。  露营时 只要有篝火,就能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也得冲一个小时,我还真不信你能摇一个小时,还是老老实实做折叠太阳能充电器吧

   你笨死了,谁自己摇啊?    斗地主,输了就罚摇发电机

网友C:
嗯,做的不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应急充电办法,比其他的太阳能充电可靠,只要人活着,还有力气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做的不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应急充电办法,比其他的太阳能充电可靠,只要人活着,还有力气就能用

准备过几天进山露营,试一下效果
            通过试验发现,适用于给低功率,高电压的  电器充电。 对低电压电器充电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差发电 正在搞。  电流没那么大。除非用耐温300度的 发电片,但热源是个问题。  我用耐温150度的, ...

某论坛是有人用普通饮水机的制冷片来做实验,制冷片被加热端粘上铝片,然后用酒精灯烤着,照片中测出来的数据是3伏+,850毫安不到,不过后来好像说是制冷片另一端的温度上去了,所以电流就下来了一些,我是没想到一片制冷片温差发电有这么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
我试过,连20分钟都坚持不了。

网友:
还是弄鞋子里的发电机吧   走路时自动就发电了

网友:
能人,既能健身,又能发电,配个折叠的架子就更好了

网友:
手摇与温差发电效率太低,玩玩还可以

网友:
亮点是那个山地车曲柄改的手摇把。。。。

网友:
感觉用起来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