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摩擦! H4-3D 云台做工问题

楼主(2015-03-11):
摩擦摩擦!H4-3D 云台这样的做工算是正常吗? H3-3D有这样的问题吗? 就是俯仰轴电机排线的摩擦问题,最两端开始摩擦。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
从H3-2D到H4-3D、Vision+都是这样设计,摩擦摩擦没问题的

楼主:
什么问题呢 大神?

网友:
duang ·······没事了······

网友:
h33d的gcu能用来驱动h43d云台吗

网友:
没问题的 转起来都有点声音。 这个是叫游丝吗 和方向盘上的气囊游丝差不多的吧

网友(2015-04-11):
LZ你的H4-3D云台,顶部连接精灵2底座的部分,也是塑料的吗?
我之前的两个H3-3D顶部连接的支架都是金属的,新买了个H4-3d发现最顶部变塑料了,第二层才是金属的。

网友:
这做工,感觉DJI有点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