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能拉横幅机型

楼主(2015-03-11):
想了好几天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机型。横幅上竖着写“祝运动会成功”或者“祝
活动
成功”

网友A:
四轴可以
固定翼不行

网友B:
主要是飞机动力得大

网友C:
不要用固定翼 用直机或者多轴 固定翼还是用来拉烟吧

网友D:
我用飞翼试过可以的,看看我以前的贴:
1m飞翼遥控放飞条幅,有视频,有图。
。我用的电机2208,小了点,可以用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