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轴距六轴,想用GOPRO4相机,请问用什么云台

楼主(2015-03-11):
我有一台750轴距的六轴,想使用GOPRO4相机工作,可是试用了几款云台,都有果冻现象,想请问高手老师指点迷津,750轴距1344浆TM3510电机

网友:
你试过H4-3D云台了么

楼主:
才出来的产品,我还没有,不过3H-3D的试过了,用软胶球黑色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有时还是产生水波纹现象,而且我用的是直接硬挂机身板上面的。

网友A:
大疆的云台都有果冻,就是你机子的问题了。。。大桨严格配平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云台都有果冻,就是你机子的问题了。。。大桨严格配平一下吧

你说的大浆配平?是做动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