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m8n可靠不?配apm

楼主(2015-03-11):
查看宝贝:2015全球最强 ublox NEO-M8N-001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APM MWC飞控 http://tb.cn/Seh6TGy

网友:
好像没有罗盘吧

网友:
同时支持北斗和GPS双信号理论上是比单信号模式更精准更有保障,支持多种导航卫星信号是未来导航系统接收端的理想模式.值得尝试一下

网友A:
我在用,没问题,最多收到过15颗星,不过没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没问题,最多收到过15颗星,不过没有罗盘

那岂不是要买带罗盘的apm  pix?   那样会对罗盘有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要买带罗盘的apm  pix?   那样会对罗盘有干扰吗?

在那个店里再买个外置的罗盘就ok了,几块钱HMC5883L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店里再买个外置的罗盘就ok了,几块钱HMC5883L模块

罗盘那块小板能放进GPS的盒子吗?能否让我看看你的照片

网友:
接apm要自己做插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罗盘那块小板能放进GPS的盒子吗?能否让我看看你的照片

都是裸的,哪有这么合适的盒子,而且 这个天线是有缘天线,下面有个屏蔽铁壳,5883模块不能靠铁太近,不然有干扰,我是两个单独架起来,照片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裸的,哪有这么合适的盒子,而且 这个天线是有缘天线,下面有个屏蔽铁壳,5883模块不能靠铁太近,不 ...

讲的很详细,我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