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X5套机100A电调配合亚拓500MX的干活问题……

楼主(2015-03-11):
向大家请教下关于泰世X5套装的100A黄色电调配合亚拓500MX电机的干活问题。一直飞的是曲线油门,最近想试试直线油门定速效果如何。特此先来向各大神咨询咨询。
如果些电调定速效果还行的话,电调的定速模式应设置“低速定速”还是“高速定速”?

注:电调设置进角:11.5°,PWM频率:12KHz。

网友:
高定速,我450用的老40A定速。我是感觉 很给力。

网友A:
这货要是定速好使  谁还买V3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要是定速好使  谁还买V3版呢

在理!所以我一直飞曲线的,见周围都用V3飞定速故也有此意尝试。
先来问问有此电调飞定速经验的模友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理!所以我一直飞曲线的,见周围都用V3飞定速故也有此意尝试。
先来问问有此电调飞定速经验的模友效果 ...

以前尝试过   反应速度太慢  该补转的时候没补上  动作做完了 他才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尝试过   反应速度太慢  该补转的时候没补上  动作做完了 他才补上去

明白了,谢谢回复!星期天休息我来试试看,不行的话还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