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xxd2212、铂金30,狮子3S5200mah怎么续航只有10分钟左右

楼主(2015-03-11):
F450四轴,xxd2212、1000kv、1045桨,铂金30,qq飞控、用的hrb、蝎子 2200mah可以飞六七分,下来回到3.7,大约1.1千克多,狮子3S5200mah怎么续航只有10分钟左右,下来回到3.7,充电可以冲进去5200mah多,说明狮子没有虚标,求大神指导是怎么回事???太重?还是xxd电机效率低???

网友A:
电池太重了,属于过载飞行,请大神赐教对不对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电池应该不算过重吧,精灵350的轴距,都带5200mah的电池呢

电机和桨的效率不行。

网友:
超载了,大疆2212的动力套才建议300克/轴

网友B:
空机11xxg带5200ma就15xxg了,重了点,电机kv也高了,配桨也大了点,换9寸桨也许好点,按你充进5200ma电流,10分钟飞行,总耗电达32a,每轴就耗电8a,电机过载了

网友C:
电池不算重哦,2212 怎么也有500-600的升力,我的s500 用银燕的2212  5200的电池,还挂了2轴山狗云台,光云台就有200多克,,留空时间是10-12分钟 ,不会超过12分钟,不过我放电到3.6v才落地。
加上电池全重都1800多克了。。,

网友:
这个脚架很重的,换桨试一下。这种桨不太好。
飞行时间的话跟你操作有关。暴力飞跟悬停时间不一样的。悬停时间长很多。

网友D:
1.1KG应该不会过载呀。我以前试过1.5KG都能飞10分钟,3S5200电,郞宇A2212的电机,带了云台相机

网友:
去掉脚架,你可以多飞3分钟

网友E:
很想知道悬停多少时间????

网友:
换DJI的1038桨试试。

网友:
飞机太重

楼主: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重了,属于过载飞行,请大神赐教对不对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那怎么突破15分呢,我朋友的飞越650 朗宇3508 用花牌3S5200都飞小20分呢,何况这才 450小四轴

楼主: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那怎么突破15分呢,我朋友的飞越650 朗宇3508 用花牌3S5200都飞小20分呢,何况这才 450小四轴     xxd2212单轴拉力也有600g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悬停多少时间????

悬停估计也就多个两三分,多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KG应该不会过载呀。我以前试过1.5KG都能飞10分钟,3S5200电,郞宇A2212的电机,带了云台相机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那怎么突破15分呢,我朋友的飞越650 朗宇3508 用花牌3S5200都飞小20分呢,何况这才 450小四轴     xxd2212单轴拉力也有600g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算重哦,2212 怎么也有500-600的升力,我的s500 用银燕的2212  5200的电池,还挂了2轴山狗云台,光云 ...

就是呀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那怎么突破15分呢,我朋友的飞越650 朗宇3508 用花牌3S5200都飞小20分呢,何况这才 450小四轴     xxd2212单轴拉力也有600g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机11xxg带5200ma就15xxg了,重了点,电机kv也高了,配桨也大了点,换9寸桨也许好点,按你充进5200ma电流,10分 ...

2200mah电池是 180g, 狮子5200mah是 360g ,飞机空重 1020g, 等于带 2200电池是1200g, 带 5200电池是 1380g ,我一直以为挂 5200能飞20多分钟呢,那怎么突破15分呢,我朋友的飞越650 朗宇3508 用花牌3S5200都飞小20分呢,何况这才 450小四轴     xxd2212单轴拉力也有600g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估计也就多个两三分,多不了多少

换小点尺寸的桨试试!

网友:
3S5000MAH电池起飞1080克,能飞30分钟

网友:
不挂云台相机就卸下那个笨重的脚架吧

网友:
楼主  借朋友的电机试试自己的450,西西达电机的确不能要求太高

电调多少大洋进的,

网友:
电池的问题,狮子毕竟是狮子,和花牌没法比。我以前就是上过这当

网友:
配2200mah飞6~7分钟,配5200mah飞10分钟,很正常的!不是电池容量加倍,飞行时间也加倍哦~~,要看电机配桨的效率如何,基本上,电机出力曲线是出力越大越耗电的。

网友:
xxd 就这样,知足!

换电机上4S,其他不用动。

楼主:
HOTBOY2015 鍙戣〃浜

网友:
引用 楼主:
HOTBOY2015 鍙戣〃浜

什么????

网友:
XXD的电机的电调不能要求太高
四轴每一样东西都不能省钱,看我的Q380,就是因为桨用的便宜的,结果飞都没飞,懒得折腾了。
现在正在弄425精灵,每样东西都下血本了…… 组好比正品精灵还贵……
到时上飞行心得

网友:
看你的机型,KV800-900搭配10寸1045才是适合你的配置。建议换电机,换4S电池,效果绝对让你满意。桨用好点的,APC正品桨你值得拥有。或者银燕1045桨也行,10块钱左右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