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GPS方向问题!

楼主(2015-03-11):
菜鸟请教!

楼主:
请问那边向前!

网友:
点点向前

网友:
感觉天线这么拧巴呢

网友A:
有罗盘吗  没有的话随便  没有朝向  有的话  罗盘正面朝上  然后在地面站校准好罗盘  然后把任意其中一边指向北方  在地面站看到是北的那边就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罗盘吗  没有的话随便  没有朝向  有的话  罗盘正面朝上  然后在地面站校准好罗盘  然后把任意其中一边指 ...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