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450)油门锁定,如何设置?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5-03-11):
450直升机油门锁定,油门关闭如何设置多少合适? 如固朗K-7Xll遥控器--在HLD设置是+20和-20,应设置多少合适?遥控器Futaba-T8FG--油门关闭如何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
直升机在飞行中,在2米高度将油门锁定开启会出现什么现象?从来没有试过,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多准备点易损件吧,熄火降落2米高度是不够滴。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把高空熄火降落练的如火纯青,再用真机玩熄火降落~

网友:
多少没讲究吧·能停就行了,另外450桨不重惯性不大,掉转比较快,2米要在很高的转速熄火才行吧

网友A:
设置0到-10之间就可以+数是油机用的。电直要在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0到-10之间就可以+数是油机用的。电直要在0以下。

为什么要设置负数?在空中开启熄火开关,不懂,起什么作用?电机负数是往回转还有一定的在转,请给讲解一下?

网友:
一般hold设置0以下就行,作用有两个:一是在地面锁定油门,防止误碰油门杆启动;二是熄火降落。注意正确设置hold螺距曲线,默认是与3D模式螺距相同,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在悬停模式切hold,否则会突然下沉,反应不过来就拍地上了。450最好不要在2米这样不高不低的高度切hold,大桨惯性小很难维持足够的转速用于最后接地,可以在1米以下试验切hold落地,找找运用螺距的感觉,也可以在5米以上试验切hold,练习用副螺距维持转速,如果不成功可以到达1米高度之前关闭hold恢复动力,注意避免进入缓启动,不同的电调避免缓启动的设置方法是不同的,要看说明书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负数的意思是让油门出输在0以下,一是调机过程中打HOLD电机不会转,但螺距正常动作,防止不小心砬到油门电机突然转起。二是在空中打HOLD 就是熄火降落,一般来讲在中空打HOLD电机马上停车,大桨在惯性的影响下还会转这时要把螺距打到—2度左右(像大风车一样,迎着风跑会转)目的是让大桨保持转数,在接近地面时打到正螺距,使飞机产生升力 平稳降落! 450这种飞机大桨惯性没那么大高空降下来会炸机,在1M左右 让油门在70%以上打HOLD ,但是当前螺距必须和HOLD螺距一样,要是旋停螺距切HOLD飞机会拍向地面的。我一般是在一个半机身打HOLD(3D模式下)。如果是大机 练好后就可以向上面我说的那样高空熄火降落。直升机切掉油门降落练好后比带着油门降稳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