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变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1):
350W的直流无刷电机,转速3000,想通过三层皮带轮,变换后转速分别为1000\3000\9000,下列问题请教各位:1、请问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皮带?

2、如果主动轮很小,从动轮很大,两个轮的间距是不是有要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两个轮距离很近,主动轮很小的话,皮带和主动轮的接触面积就会很小,皮带可能打滑。
3、塔轮是标准件吗?哪里能买到?
谢谢各位!

楼主:
补充:电机轴径是14的,D型轴,电机扭矩1NM。

网友:
皮带是标准件,根据功率等因素选型;第2个问题专业词语是小带轮包角,不能太小;塔轮是个啥?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实叫小带轮包角,百度上已经查到了.要大于120度.塔轮就是电机上的多层皮带轮,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叫.

网友:
(1)我记得轴14的塔轮好难找的,一般都是16 18 22的。
找个车床车个轴套吧。我一般找塔轮都是去旧货市场,15元1个,注意检查有没有砂眼...毕竟有一个要9000转啊。

(2)你要1000,3000,9000的配比,好像是两个直径分别为10,20,30的三层塔轮就可以了,但是旧货可没有这么合适的比例啊,但是自己做又很贵。

(3)皮带轮要张紧机构的,一般是马达动,主轴不动,但是要是马达比较大不好动,就可以用一个张紧轮来帮忙。我见过张紧轮往两个塔轮中间挤的使用方式,这样还可以保证带轮包角...

我的一点经验,供借鉴

楼主:
谢谢楼上,有空去i旧货市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