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太长了吧。

楼主(2015-03-11):
机架;山寨版450
电机:ld2312
电调:乐天20a
桨;9450,dji
飞控,零度s4v2+wifi模块
电池;巴毅3s5400,
共重:1000g左右。

网友A:
2312+9450效率确实挺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2+9450效率确实挺高了~~

和精灵配置就差不多。

网友B:
我用的4S 4000也飞了半个多小时,E300动力套装,lite单控,九百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4S 4000也飞了半个多小时,E300动力套装,lite单控,九百多克

那也不错,轻还可以。但是2212在航拍上就没有办法。
拉力就不够。
精灵用的是2312,我才用这个电机的。
你用什么机架?

网友C:
就飞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飞控好

飞控,我用了很久了,挺好的。wifi用不成,只能我自己做wifi模块。

网友B:
这个是我拿来练技术的,还有个大点的鸡鸡用的3508. 之前450挂云台狗图传超重导致一个电调烧坏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拿来练技术的,还有个大点的鸡鸡用的3508. 之前450挂云台狗图传超重导致一个电调烧坏炸鸡!

你用我这个配置,在450上超重了?
你的那个烧电调的那个飞机。有多重。。

网友D:
挂点东西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点东西就短了

挂个砖头肯定短了。。。

这个电池也才重。316g  20c和。   电池30c的都365~380g左右。。

网友:
25分钟还可以,挂上云台图传啥的还应该能撑15分钟。

网友E:
我的 425 s4飞控 山狗 两轴狗台 osd 图传 昨天用90大洋买的3s 5200电池 飞了17分钟 下来冲进去4300 tm2213动力 1045m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425 s4飞控 山狗 两轴狗台 osd 图传 昨天用90大洋买的3s 5200电池 飞了17分钟 下来冲进去4300 tm2213 ...

你充的电,还没我的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充的电,还没我的多呢。

电池垃圾啊,估计好点的电池20分钟续航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