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六轴用大电机关于分电板和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5-03-11):
     先报下我的六轴配置:
                                 1、电机:疯狂5010   288KV            6个
                                 2、电调:好盈乐天    40A                6个
                                 3、电池:格式16000ma  6s 15C     1块
                                 4、桨叶:1755碳桨                         6片
                                 5、分电板:环形分电板(老板说最大电流不超过100A)
                                 6、飞控:PIXhack
                                 7、电流计:apm电流电压传感器
问题:老板说6个疯狂电机最大电流差不多180A,有那么大吗?
           这套配置分电板和电流计能用吗?          那么大电流下如果电压电流传感器不能用 我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太高端,没人会

网友:
     疯狂5010 kv288我看他给出的表最大是23.3A,3554g拉力 没有虚标的话6个最大差不多140A,当然实际你不可能用到这么大功率,一般最佳效率都在电机最大拉力的1/3左右,按疯狂给出的表大概是1.2kg 估计电流在4A的样子,一起16A,巡航算翻倍也就32A应该一般40A以内不暴力飞应该是够了。当然最后还的看你的搭配,起飞重量什么的

网友:
分電板建議不要用.不確定因素太多.電子零件越多越危險

网友:
那个电流计一般设计是在90a左右..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飞不出全油门的,一般最大在悬停电流两倍多一些

楼主:
电流计并联在分电板上可以用吗?

楼主:
这么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