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重要,怎么实现飞控永远不炸机,应该大图放出

楼主(2015-03-11):
         首先声明,本人无意冒犯任何人

        在之前钓爷曾经发帖子很遗憾帖子我找不到了,阐释了飞控的热切换并且有测试视频,就是两个飞控同时工作但是只有一个飞控输出是接通电调的

        另一个飞控是备份的,我对于这个一直很好奇,但是技拙才劣,没折腾出来

        现在某宝上面已经开始卖这东西了,198,所使用的元器件加起来能够5块钱??只多不少吧??

       那么问题来了,有木有魔友能公布一下制作方法啊,这么便宜的电子器件卖198实在不想去买。。。

      跪求

       如果可以教我可以联系我扣扣240669586,不胜感激

网友A:
制造那堆电子原件的材料成本大概还不到1毛钱呢,东西卖的贵贱不能以材料贵贱来衡量,飞控这东西卖的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那堆电子原件的材料成本大概还不到1毛钱呢,东西卖的贵贱不能以材料贵贱来衡量,飞控这东西卖的是程序

我说的不是飞控  拜托

网友B:
其实我觉得飞控切换挺无聊的...炸鸡这事因素太多..不是切换飞控就能解决的...

网友:
不飞就不炸了

网友:
是个好方法,零度比较信奉双保险的思路

网友:
那个切换模块哪里卖?有链接么

网友:
飞到铁矿上面,分分钟炸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飞控切换挺无聊的...炸鸡这事因素太多..不是切换飞控就能解决的...

但是飞控出事故炸鸡也挺多的,,
比如说哪吒追月就是飞控的因素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飞控出事故炸鸡也挺多的,,
比如说哪吒追月就是飞控的因素

有那么一个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飞控出事故炸鸡也挺多的,,
比如说哪吒追月就是飞控的因素

那同意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另一个不会也出问题呢...比如GPS信号问题..如果同意的环境 一个GPS没信号..另一个应该也是

网友:
炸鸡原因很多,不是说双飞控就肯定不会炸鸡,这不过一个保险而已了,与其过分依赖这个,不如平时多仔细检查,做好保养,降低炸鸡风险

网友:
飞控出问题还是少,,, 主要 还是指南针 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同意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另一个不会也出问题呢...比如GPS信号问题..如果同意的环境 一个GPS没信号..另 ...

钓爷不是已经测试过双子星了吗   两个同事干扰的概率很小啊

再说了  我也没有说备份的那个飞控使用GPS啊   可以考虑不用gps

网友:
楼主 到底说的是什么????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要说遥控,可是越往下看越看不明白了.....

网友:
关注一下再说

网友:
那是军师的淘宝店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