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钟前飞精灵V+,遥控器的方向全部反了,难道也是指南针和地磁问题?

楼主(2015-03-11):
              下午4点多去公园飞精灵,用的是老款V+,第一个起落没问题,第二个起落没问题,第三次起飞后打想左,突然向右飞我吓一跳,又打左矫正,结果还是向右飞,意识到出问题了,
                 然后赶紧降落,发现前后也反了,幸好小哥技术不错,硬是闭着眼拉了回来。要是刚飞的说不定就找不到方向了。刚才到楼下又飞了一下,没飞高,一切正常。这如果在外面飞远了,找不回来怎么办?(当然怪地磁和指南针了。)
                 想问大疆客服,这个也是地磁干扰?周围空旷的要死。也没几个人。
                 这个问题如果问客服大家猜猜会怎么说?我来yy一下:
我:我的精灵起飞后,遥控方向全部反了。
客服:您校准gps了吗?
我:校准了9颗星。
客服:您周围有高楼和电磁干扰么?
我:没有。
客服会不会再问:您的遥控充满电了吗?
我:。。。。
客服:您。。。。。。。。                                                   兄弟们尽管来喷我。

                                      读卡器没带,晚点或明天上视频和截图。周围环境太适合飞行了。

网友A:
在机器正常的情况下,满足2个条件也会发这个情况。1、你开了航向锁定模式。 2、起飞时,飞机在你面前,起飞后,飞机飞你背后去,然后你转个面控制飞机。       如果满足上面2项,这时,就会出现控制反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器正常的情况下,满足2个条件也会发这个情况。1、你开了航向锁定模式。 2、起飞时,飞机在你面前,起飞 ...

你好,你说的情况都不存在!情况发后重复一次!然后再飞就好了!只是偶尔的!对了,你不会是大疆的托吧!

网友A:
你脑子有毛病吧,人家好心打这么多字回复你,没个谢谢。张口就托,托你个毛,祝你天天炸机。  我就当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脑子有毛病吧,人家好心打这么多字回复你,没个谢谢。张口就托,托你个毛,祝你天天炸机。  我就当托了。 ...

你也不能怪他,毕竟5000块钱的东西,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的,炸了谁都心疼
要怪只能怪大疆
其实大疆完全可以做到在无头及航点锁定下无法解锁,罗盘被干扰就弃用罗盘数据
可是大疆偏偏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脑子有毛病吧,人家好心打这么多字回复你,没个谢谢。张口就托,托你个毛,祝你天天炸机。  我就当托了。 ...

顶你
帮解决问题还居然被说成托
不过这种问题还真是奇怪
如果这两种情况没出现的话,估计就是飞控S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你
帮解决问题还居然被说成托
不过这种问题还真是奇怪

就是啊,郁闷,好心帮忙反被骂。 就算是飞控SB了,也不是我害的,你炸机损失5千5万关我鸟事啊。有种就去把DJI总部榨了。 我只是根据我曾经也碰到过的情况给他一个解决问题思路。 这种鸟人活该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脑子有毛病吧,人家好心打这么多字回复你,没个谢谢。张口就托,托你个毛,祝你天天炸机。  我就当托了。 ...

开个玩笑别生气。我向你道歉。
太认真你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
帮解决问题还居然被说成托
不过这种问题还真是奇怪

估计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郁闷,好心帮忙反被骂。 就算是飞控SB了,也不是我害的,你炸机损失5千5万关我鸟事啊。有种就去 ...

擦,都道歉了,赶紧把鸟人两字删掉,看着伤心。

网友A:
OK,停止,回到技术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停止,回到技术讨论。

貌似发生我这种情况的不多。这种情况也来不及记录证据。。。你说会不会是遥控傻逼了?

网友:
發生類似問題,估計被干擾了,反正你怎麼打桿,飛機的方向跟你認知都是不同,最後撞上人家陽台還燒了我的電機電調....之後沒在進過DJI的產品了,話說出來飛的誰有好下場呀...國產還須努力

网友:
pixhawk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前后左右全部逆转,GPS模式,我切回姿态就ok了,卖家客服说是不要开简单模式,另外网上教程也提到过不要开简单模式,而我确实是开了。。。后续还没有再测试出同样问题
不明白简单模式的原理

网友:
应该是 航向锁定 了  看下控 拨杆 是不是 接触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