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老款值得买吗?

楼主(2015-03-11):
本人刚对4轴飞行器感兴趣,看到精灵2(他说是老款)价格还可以,请问大家老款值得买吗?谢谢!

网友A:
新手绝对值得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绝对值得入!!

请问新款和老款区别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新款和老款区别大吗?

不知道啊,我的也是老款,不低于400个起落!

网友B:
就是电机,电调的区别
买新不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机,电调的区别
买新不买旧

纠结了半天,还是买了新款的精灵2+H3-3D,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了半天,还是买了新款的精灵2+H3-3D,不知对不对

方便透漏价格吗?

网友:
如果要入手全套的,可以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5643222

网友:
同楼主一样,纠结中……选择P2V+还是精灵2,个人有点偏重与精灵2……

网友:
控的区别也比较大,老款控上5号电池,云台角度用背面那根手感拙劣的拨杆调整,新款上锂电,左摇杆低位锁定(对于右手油门的我毫无作用),云台左上角转轮操作。

网友:
老款飞控固件旧,电池固件也旧,可以改装电池,固件是花钱也刷不回去的,多少人升级后成了摆设,买新不买旧不适用于大疆,老版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的新款,不到五个月,零炸鸡,要升级成悟,精灵2配HC-3D云台,四块电池,一个金属箱,有意联系我。QQ1005368968,邮件即可

网友:
果断选择1代

网友C:
我想入1,研究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入1,研究中

2代 炸鸡太多了 1代没那么多不安定因素  这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代 炸鸡太多了 1代没那么多不安定因素  这是事实

我目前了解也是,1代难收哦~~

网友:
单买机架,其他的除了飞控别买大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