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ETTI使者,求教

楼主(2015-03-11):
去年完了两个月的MONO1.  天气好了。打算自己组个玩玩。看到了使者船壳。 请高手指教,新手船壳预算1000左右。使者可以吗?配置计划是好盈120A 1540 KV3450 3S  电池4200MAH。
请教1、出轴位置和长度
       2、浆的大小
       3、电机安放位置
PS:打算用老虎的轴系和舵系。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LZ可以多翻看以前的老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多翻看以前的老贴

就是犯难在出轴那里了!

网友:
楼主自己装吗

网友:
可请教论坛猫头健,他目前跑使者

网友:
使者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者的作者三点强大师也在论坛里面,可以请教他

使者是etti的,不是我啊!

网友:
使者很好看

网友:
哈哈,招式已经有了,心法就要靠自己咯!
又学到野先。

网友:
1000 大把船壳 可以选啦

网友C:
120A     1540 KV3450     3S  电池4200MAH    调试好狮子4200  可在静水单艇连续跑过5分钟
配置可以用的   选购老虎轴系 舵系也是不错选择  (舵架可以选90MM长的)
出轴至少 65MM    老虎轴系外径为10MM  船底到轴底距离4MM   船 放在绝对平的面     出轴尾与平面距离1MM
重心介中间的尖向后1.5~2.5CM

桨35~36间          桨大未必带到起,负载电流过大会涨电,你试试不同直径,通过比较再缩细范围吧,接近就好,无说最好状态的

网友:
猫头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A     1540 KV3450     3S  电池4200MAH    调试好狮子4200  可在静水单艇连续跑过5分钟
配置可以 ...

太感谢前辈了!

网友(2015-12-04):
学习,周末装天狼星

网友(2016-06-12):
猫头画的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