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各位大神大家好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是车模转的航模,接触到几个国外的穿越视频,异常兴奋,遂入了架250,小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慢慢摸索

网友:
用尼龙螺丝?载个2200电池小炸怕尼龙螺丝变形

网友:
空机500多克?、

网友:
虽然麻烦些,但电调最好还是放在机身里,穿越机炸机频率很高的,保不齐哪次掉下来正好电调咯在石头上。。。
上层板螺丝最好换金属螺丝,带2200电池没准哪次炸机,尼龙螺丝断在铝柱里你就哭吧。。

网友:
电机既然带了四颗固定螺丝就都装上吧。。

网友:
这些花了多少呢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下,你的底板是单层的,貌似电调只能装机臂上了。。主电源线还是藏在肚子里吧。。

网友:
顶,欢迎入新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