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个小飞机玩玩,大家给推荐下

楼主(2015-03-11):
手里有个天8x的控,天天飞模拟器,想入个六通小飞机,大家看下这控能飞哪些小飞机,价位在一千以下,一千左右也行,给推荐一款耐炸的,谢谢了

网友:
比模拟器还耐炸的机机有吗?

网友A:
还搞不懂你要飞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LZ拼个100寸电脑飞模拟器吧,超级耐炸,终身不坏。

网友B:
HCP80 奶渣,我才入的,悬停练差不度了

网友:
8x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搞不懂你要飞直机还是固定翼

当然是直升机撒

楼主:
天地飞8x

网友:
不懂 天地飞玩小飞机 大概都需要高频头吧,有台入门的ncpx80要出 不过你这控也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P80 奶渣,我才入的,悬停练差不度了

的确!机机无论塑料件的加工精度和电路板的设计和加工都不错。而且有玩无刷机的感觉。

楼主:
小飞机是不是都只能用原装的控,就不能用其他的控吗

网友:
一个d7e或d10控基本可以搞定所有小机

网友:
V977+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