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非要在二款机器中选择的话求建议

楼主(2015-03-11):
看中了驰远的HCP100S和华科尔的V120D02S,都想配DEV07E的控。
目前的情况是,没有飞机,只飞过模拟器,能悬停。这是第一架准备买的真机。高人们来给个建议。

网友A:
都不适合 继续模拟

网友:
新手这两种机都不推荐

网友:
hcp100s是双无刷的机机对新手来说有点难无刷动力强劲一炸下来的话肯伤的很重?hcp100有刷版了应该会好点耐炸

网友:
还是模擬吧!

网友:
新手推荐驰远hcp100。喜欢华科尔就选mini cp,或喜欢接收板横放的genius cp。blade ncpx, mcpx.这些级别的小机才适合新手

网友:
fbl100新手入门  配件便宜

网友B:
或者搞个mcpx主板组个杂交fbl100才是正道

网友:
不要买带自稳的飞机,根本练不出来手感…

网友:
出一台ncpx80 很适合入手 d7e刷机以后直接可控

网友C:
这两台机都很易炸坏,动力猛炸一下好伤的,要选或者v120吧1s电相对没那么猛,轴转炸了很爱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台机都很易炸坏,动力猛炸一下好伤的,要选或者v120吧1s电相对没那么猛,轴转炸了很爱扫齿,

谢谢,那如果选择MINI CP加V07E控呢?是不是要合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搞个mcpx主板组个杂交fbl100才是正道

不会呀

楼主:
这是实话,但又手痒得很,想感受一下真机。

网友:
伟力v977或者mini cp都不错,fbl100,nano cpx

网友:
v977遥控还有参数设置是硬伤

网友:
这两架我都入过 新手一架都不合适,120难修,100s动力太爆,
不过不差钱的可以买来试试。
100s倒是可以考虑有刷版的1s动力的 或着977 。

网友D:
本地有模友用D12刷机后控V977的,可以借鉴,977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地有模友用D12刷机后控V977的,可以借鉴,977真不错

不是刷机,是换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