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i10 VRA VRB VRC按钮

楼主(2015-03-11):
如标题这几个按钮可伸缩,但是按下去有其它什么功能吗?还有混控里的lsw分别的ls1 ls2 ls3 如何设置,设置到哪个电位上的?求用富斯i10的大神解答

网友A:
按下去木有其他功能,只是防止用旋钮调节指数等时误转,
逻辑开关设置很简单
其他参见说明书,I10说明书内置可以随时查看,简体中文通俗易懂,
多看看说明书加上自己多摸索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去木有其他功能,只是防止用旋钮调节指数等时误转,
逻辑开关设置很简单
其他参见说明书,I10说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