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和售后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2015-03-11):
大疆精灵2V+遥控器怎么改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摇杆都是中立位置,这样即使改了,油门不在最底下呀,怎么用呢?求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下载调参RC连接电脑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调参RC连接电脑改手

改了之后油门摇杆还是中立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油门摇杆还是中立的吗?谢谢!

精灵遥控都是自动回中,回中自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遥控都是自动回中,回中自动悬停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新手,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