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传和天线连接处需要用手一直触摸到效果才好点.

楼主(2015-03-11):
请教大家一个朋友.我的图传和平板天线连接处需要用手一直触摸到效果才会好.我检查了一下.连接处又没有松动的地方.找天线的卖家.他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买这个天线的时侯说是可以飞几公里.但实际飞1公里都费劲.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吗?是哪里的问题?接触不良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接地是否有断的地方,尤其是平板天线拧螺丝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地是否有断的地方,尤其是平板天线拧螺丝的部位

没有断.都是好的.我已经检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断.都是好的.我已经检查了.

你确认吗,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把根部的热缩管去掉,然后重新焊接一遍就解决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吗,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把根部的热缩管去掉,然后重新焊接一遍就解决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

确认.我都检查了好几次.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