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截止4.35V的锂电

楼主(2015-03-11):
市面上很多手机用的锂电能冲到4.35V,这是什么材料的?
能重比和功率怎么样呢?

网友A:
Revolectrix (做PL8的牌子)有4.35的航模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volectrix (做PL8的牌子)有4.35的航模用电池

4.35跟4.2电池的性能哪种好点呢?4.35的是不是会更贵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4.35跟4.2电池的性能哪种好点呢?4.35的是不是会更贵一些

价格还算好  4.35据说更持久一些

网友B:
4.35V ,充電器的充電截止電壓如何設置?也設4.2V,或是必須更改?新規格不懂,請教使用過的大大,能具體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5V ,充電器的充電截止電壓如何設置?也設4.2V,或是必須更改?新規格不懂,請教使用過的大大,能具體說明一下 ...

充电器肯定也要设成4.35才行,不过市面主流的平衡充目前最高只到4.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肯定也要设成4.35才行,不过市面主流的平衡充目前最高只到4.2

再請教,第一版的UNA9這款平衡充電器能更改截止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第一版的UNA9這款平衡充電器能更改截止電壓嗎?

A6、A9没用过,不太清楚,BC168不行,最大只能调到4.2,可能要升级固件才行
目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4.35的动力电还很稀有。
不过4.35性能更高、更安全,以后普及开的话周边厂商和解决方案自然会跟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6、A9没用过,不太清楚,BC168不行,最大只能调到4.2,可能要升级固件才行
目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4.35 ...

謝謝,學習了!

网友:
我的b6都是设到4.25 充的      4.2 是保守了